问下大家都用些什么软件修改显卡BIOS?

楼主(2017-03-19):
网上搜了下A卡的还比较好找,下了试用支持的型号也还较多,N卡就老火了以前用NBR修改9600和9800倒挺好用的,现在用6.04的版本下拉菜单看着支持的显卡也蛮多打开个GTX460的BIOS文件连核心显存频率都改不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改一下显示出来的bios  id就能正常识别了,比如把460的bios  id先改为9800的,保存再打开就正常识别了,如果不行可以换其它id

网友:
应该能改的 550ti的我都改过了 点窗口左起第二菜单下拉出来的最后两项就是修改核心 显存频频 核心电压的 百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显示出来的bios  id就能正常识别了,比如把460的bios  id先改为9800的,保存再打开就正常识别了,如 ...

对BIOS  ID不太了解等下试试!

网友:
我没改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显示出来的bios  id就能正常识别了,比如把460的bios  id先改为9800的,保存再打开就正常识别了,如 ...

试了一下,改成9800可显示显存频率 ,核心还是不显示而且显示的值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