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楼主(2017-03-19):
联想IH81M  1.0     我用另一个8M的bios刷过了 绝对可以用   这个是我现在发表也是刚修好不触发的机器

联想备份IH81M REV1.0.zip

网友:
刚下载测试正常

网友:
必须正常  我测试过了

网友:
我这个不开机,写了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下个试试看

网友A:
不触发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哪里的问题啊

你 换个晶振和晶振电容 看看

网友:
我的不显示 刷了试试

网友B(2017-04-28):
我的不亮。取掉内存要报警。下个试试。

网友:
不停报警刷刷试试

网友C:
我的主板上电一下就掉了

网友:
刚下载测试一下,这个BIOS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两种,一种有PS键盘口和PCI插槽,一种被精减了。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板上电一下就掉了

兄弟搞好没?我今天也遇到一块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我修机的电源CPU12v供电那个保险烧了,量了一下主板的CPU供电短路了,修好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IH81M 1.0的故障: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刷上后每次都亮了,感谢!

网友D:
不触发跟BIOS有关系吗,你这个BIOS是4M的还是8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跟BIOS有关系吗,你这个BIOS是4M的还是8M的?

我写的是8M  你问我是几M的  几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写的是8M  你问我是几M的  几个意思

你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并没有说这个BIOS是多少M的,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并没有说这个BIOS是多少M的,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另一个8M的刷的  肯定是8M的 难道8M的还能刷4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并没有说这个BIOS是多少M的,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还有下载3.几M的肯定是8M的  4M的下载只有1.几M

网友F:
喂,你们怎么都是说电脑怎么样下个试试!干嘛不下了试了再说好不好?我都不晓得好不好?灌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喂,你们怎么都是说电脑怎么样下个试试!干嘛不下了试了再说好不好?我都不晓得好不好?灌水的吧?

灌水都是这样 有没有你自己下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G:
不显示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显示不知道能不能用

下载刷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G:
关键是你没有亮机图下载分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你没有亮机图下载分那么贵

除非有人给你 你去淘宝买价钱一样

网友H:
我的也是不触发,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不触发,是BIOS的问题吗、

你可以先刷了看看   没用晶振 换换  电路查查

网友:
淘宝买的可以不行可以找他换好不?

网友G:
人家传东西都把板子亮机图都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传东西都把板子亮机图都发上来

不好意思  没图让你老受委屈了   没人逼着你过来乱评论

网友:
下载试一试 本来能点亮的  在论坛下了一个 刷了 反而不亮了

网友I:
可以 BIOS是好的 刷了总于亮了  本身BIOS忘记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 BIOS是好的 刷了总于亮了  本身BIOS忘记保存了

    必须好的

网友J:
正需要   希望下载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需要   希望下载后正常

     那正常没有没有啊?

网友:
正有问题,想刷来试试

网友(2018-01-06):
做个小白试试,我的是主板报警两声,之前在线刷过,用了两天不行了

网友:
下了 试试  我的是IH81M的集显点不亮  下了试试

网友K:
楼主口气好大,到底有多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口气好大,到底有多牛呢?????

我口气大不大关你屁事啊  我比不了别人  我肯定是比你牛

网友(2018-03-12):
刚刚验证过了,这个BIOS是好的,多谢分享

网友(2018-05-18):
刷过的表示这个BIOS是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L: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IH81M VER1.0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内存报警“嘀、嘀、嘀嘀嘀嘀”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想到可能是BIOS问题于是先刷新,用TL866编程器自动不能识别25L6473E,只能手动输入型号刷写出错,于是把编程后校验勾去掉不校验,终于刷好了焊接到主板上竞然故障没变化,看来还有问题于是测全板供电发现内存236脚+VDDSPD脚没有电压,查图纸由R916提供,测量R916发现开路马上更换一个零欧电阻上去,3.3V供电出来了,跑码亮机OK修复。共享联想IH81M VER1.0 MX25L6473E 8M.BIN 图纸联想IH81M REV1.0 (MS-7825) NCP81102.pdf。

IH81M VER1.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IH81M VER1.0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内存报警“嘀、嘀、嘀嘀嘀嘀”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想到可 ...

我想知道你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
BIOS昨天验证过,可以点亮,就是有点儿慢

网友(2018-06-27):
我的这个机器刷完亮机慢什么情况

网友:
刷了就亮机 同行  收费50块  这个板修修还可以的

网友(2018-08-02):
已经刷了,不能治愈点不亮,我这块好像点压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开始拿来都亮了一下,,后来就亮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M:
我的是插电源线风扇就狂转,先下载来刷了试试。事实证明,我的不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不行,插电源线CPU风扇就狂转。哦,我的是电源坏了。

hhhmmm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是插电源线风扇就狂转,先下载来刷了试试。事实证明,我的不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不行,插电源线CPU ...

其实我是刷回我的原机备份下来的,然后换了电源才能开机。说明你的BIOS不是适合所有一样的主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说我是恶意的?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亮。取掉内存要报警。下个试试。

好了吗  遇到一台 一样故障的

网友:
经测能用,各位放心下载!
我的硬件是:
联想 M73E M4500 主板
板号 IH81M REV 1.0
DH82H81 SR177
NCT6779D
25Q64FV

网友:
我的是加电无显,拔了内存会报警,下载来写了试度

网友:
我的开机不显示 下个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我的故障是拔了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亮,换了别的内存不好使,刷了这个bios好了  ,多谢

网友(2018-10-15):
两台主机主板有BIOS密码 刷了你这个BIOS开机显示出来有点慢 。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对啊! 我刚下了刷了 报错 1962

报错是因为没有插硬盘 无语 你还好意思说。

网友O:
楼主备份出来的一定要说明是备份出来的,不然太坑人分了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备份出来的一定要说明是备份出来的,不然太坑人分了知道不?

难道你眼瞎吗? 我坑你分了吗?我叫你下我的BIOS了吗?  我都写了备份BIOS了  你难道真瞎

网友:
谁知道这个bios机箱风扇检测怎么关

网友:
确实好用   多谢楼主了

网友:
我的开机转停,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8-12-04):
真的好用吗?没积分了,千万别下了不好用哦

hhhmmm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9-01-11):
下载要5分   好高啊     要是两分就好了

网友:
不触发还和BIOS有关?这机器不触发不好搞

网友(2019-02-11):
这机器大部分都是BIOS问题么。。。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块一样型号的,但不开机,与BIOS肯定没有关系了,修修先,再说。

网友:
我这个刷了不亮,不知道 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 写了还亮机呀,不知道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9-03-21):
有块不断重启的主板想刷来看看,不够分下载

hhhmmm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9-12-16):
可以用,但开机慢

网友(2020-05-28):
试了开机慢,但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亮机快不快  有没有刷过 ?

网友(2020-07-10):
没理解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没显示刷的BIOS好了还是不同电刷BIOS好的呢?

网友(2021-02-26):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IH81M VER1.0主板,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其I/O是NCT6779D测得数据:
85脚+3VSB_DSW 供电:3.3V
97脚+3VSB供电:3.3V
61脚PSIN#触发排针:3.3-0-3.3
60脚PWRBTN#_R=PSOUT# I/O至南桥通信:3.3-0-3.3
64脚SLP_S3# 南桥至I/O通信:0V(正常为0-3.3-0V)
63脚PS_ON# ATX电源绿线:4.2V(正常为4.2-0-4.2V)
101脚RSMRST# I/O准备好:3.3V
分析按触发排针后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看来南桥待机条件没达到,转出测南桥:
CLR_COMS1 2脚 RTCRST#:3.3V
R627 SRTCRST3 :3.19V
R667 INTVRMEN <开启PCH内部的电压(1.05V ME电压)转换器>:3.08V
R633 INTRUDER#<系统监测发现机箱被打开>:2.92V
R624 DSWVRMEN<深度睡眠检测>:0.33(正常为3.18V)
R632 PCH_DPWROK:3.21V
分析R624 DSWVRMEN<深度睡眠检测>:0.33V是不对的正常应为3.18V,更换R624 390K电阻故障不变上BGA加焊H81芯片冷却后插电,DSWVRMEN信号上升为3.18V按开机键跑码“嘀”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共享联想IH81M VER1.0 支持I7-4790 4M.rom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IH81M VER1.0主板,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其I/O是NCT6779D测得数据:
85脚+3VSB_DSW 供电:3.3V
97脚+3VSB供电:3.3V
61脚PSIN#触发排针:3.3-0-3.3
60脚PWRBTN#_R=PSOUT#   I/O至南桥通信:3.3-0-3.3

64脚SLP_S3#  南桥至I/O通信:0V(正常为0-3.3-0V)
63脚PS_ON# ATX电源绿线:4.2V(正常为4.2-0-4.2V)
101脚RSMRST#   I/O准备好:3.3V

分析按触发排针后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看来南桥待机条件没达到,转出测南桥:
CLR_COMS1 2脚  RTCRST#:3.3V
R627 SRTCRST3 :3.19V
R667 INTVRMEN <开启PCH内部的电压(1.05V ME电压)转换器>:3.08V
R633 INTRUDER#<系统监测发现机箱被打开>:2.92V

R624 DSWVRMEN<深度睡眠检测>:0.33(正常为3.18V)
R632 PCH_DPWROK:3.21V

分析R624 DSWVRMEN<深度睡眠检测>:0.33V是不对的正常应为3.18V,更换R624 390K电阻故障不变上BGA加焊H81芯片冷却后插电,DSWVRMEN信号上升为3.18V按开机键跑码“嘀”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共享联想IH81M VER1.0 支持I7-4790 4M.rom

联想IH81M VER1.0 支持I7-4790 4M.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