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4621ns拆解打印出白纸

楼主(2017-03-19):
先上拆解图,这个机器有个关键部位难拆,看图就一切明白了

这个拆的时候先从左边拆出来,右边的卡扣明显要长一些
这里拆出来后,四个螺丝弄出来,就是可以将扫描组件一起拿下来

这个机器的问题已经找出来了,
明天继续上图,

网友:
这机器修过不通电的故障

网友:
三星的打印机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这是拆出上面的塑料后的图,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有个弹簧片掉出来了, 主要是在装硒鼓的时候撞歪了的

把这个弹片心归位就好了。

网友:
最好说下维修思路吧: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是指经打印机打印后,打印纸上无字符。 1.故障原因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粉盒内已无墨粉; (2)激光器机械快门没打开;  (3)激光扫描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被污染; (4)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发生器被污染; (5)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发生器老化或损坏; (6)激光器扫描系统中的扫描电机损坏; (7)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控制驱动电路损坏; (8)充电辊损坏; (9)高压产生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