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维修故障经过分享

楼主(2017-03-19):
昨天我是接手到宏基v5-471 本子,接电源无待机电流,测3,5v没有,就跑电路,各项供电正常,但就是不出3,5V,换供电芯片,还是不出3,5V,查3,5V开启信号是高电平,仔细检查3/5V供电芯片旁少了个电阻,估计是前面的师傅吹掉了的,查电路图是个84K的电阻,然后找个100K的电阻换了上去,出了5V,但不出3V,第二天早上刷了BIOS,故障依旧,这个时候查到3,5V开启信号为低电平,怀疑3,5V芯片还是损坏,这个板子很奇特,是拉低3,5V开启信号才能输出3,5V , 查到供电都正常,然后找BIOS刷了6次,才亮机,过程无法用语言形容。分享大家,吸取经验,这是最后成功的BIOS。

宏基V5-471 板号Husk MB 11309-2.rar

网友:
此贴名字输入错误,吧主可以删一下

网友:
我已经从新上传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