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撬CPU怎么能让焊盘不露铜?

楼主(2017-03-19):
想了很久想不通应该怎么处理,板子烤过了依旧如此,是差在温度上还是别的呢?

网友:
掌握温度是关键。

网友:
新手也想科普

网友:
多拆你就不漏桐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温度还有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吧,撬的时候用力太大了

网友:
还是拆得少了  拆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烤烤效果会好些,最关键还是方法和技巧。还是多练习。或者到迅维来学习。

网友:
关于手机的焊接手工是需要长久的练习及真正有技术的人带。不漏铜的问题我看下面有人回答了,基本靠点谱了,但是还有很多细节要注意的。

网友:
刚开始我撬硬盘也掉铜皮, 后来知道是温度不够,多练习练习就不掉铜皮了。

网友:
拆前烤烤板,然后温度真心要掌握好,高了吧,可能内部断线,低了吧,硬拆掉点。

网友:
温度和时间很重要

网友:
还有就是手法。

网友:
其实风速很关键,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是问题, 你应该问怎么样CPU才不会死

网友:
温度的关系最大吧

网友:
漏铜是因为温度,时间你没有掌握好,有技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是问题, 你应该问怎么样CPU才不会死

作死,不做就不会死。这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靠感觉。

网友:
我在实地的时候经常干u,多练习,找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是问题, 你应该问怎么样CPU才不会死

漏铜直接忽略它吧,死CPU是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铜直接忽略它吧,死CPU是大事

漏铜不是小事,这个容易引起别的故障,尽量不要留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