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 不触发 待机0.4

楼主(2017-03-19):
接机  待机0.4多点 不触发 拆机 测无5v  发现 pj401 pj501 对地短路  看图纸 也就是b+短路    直接在pj401 加电压 从5v开始 加到16v发现 pq402附近一个电容发烫厉害 换之  机器待机回复0.001  开机正常 无技术含量  瞎修的
+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打各大电感的阻止 ,在用烧鸡打法 ,

网友:
只要不是板载U怎么坏都有信心修下去。最近修到很多板载U的笔记本,修到最后都是U短路了待机。白白忙活了半天。

网友:
大短路呀!捡钱

网友:
前几天华硕503M板载二代u  换了两个都不显示  拿过来电流0.04  换了后0.28感觉没有跑马   可惜2个U  一个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