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7-03-19):
小白维修000大神勿喷.....今天店里来了一台进水的hp机器版号是r33的   ...老师傅在修别的笔记本.我就自己偷过来修修看.快速的拆开机器.目测进水了 .cpu供电芯片引脚多腐蚀了.旁边的mos也有好几个腐蚀了.用洗板水清理完板子后.打全板电感的阻值.发现5v电感后端的阻值10几看来是短路了.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掉了.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了.并且把周边的电容换了一遍.

上电.发现电流0.172.额。还是有短路.

3v.5v芯片很烫.赶紧断电.测3v.5v电感后断.发现并无短路.阻值正常.有想到.还有线性的3v.5v.赶紧打阻值.发现ldo5的引脚对地了.要么芯片本身坏了.要么是ldo5去的电路有短路.拆掉芯片.运气不错.ldo5对地正常了.换好3v.5v芯片.....插电.....亮机了.0.........小白维修...das

网友:
不错 不错 直接搞好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发错了版块了,这里是手机维修版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发错了版块了,这里是手机维修版块哦

wo我也不知道、、哎  昨晚网卡.一跳一跳的可能发错了.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