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通电待机偏大维修

楼主(2017-03-19):
新手学习贴。今天我的师兄兼好友兼球友,拿给了我一个板子。版号如下
LA-8131P
故障现象为。待机偏大,公共点不正常,被拉低。USB右边不能用。(我师兄说,5V电感翘起来公共点正常,怀疑后级短路,断开了节点。待机芯片换了2个,故障依旧)下图。

我接手后,打值了5V上管的S极,也就是5V电感前端。阻值正常不代表后面没短

待机电流偏大,很明显有短路。我先查了隔离管

明显这是假的公共点。因为5V这边痕迹太重。。。。。我严重怀疑这里的问题,直接拆了上管测量,如图

管子DS通了。。DG也是通的。接下来将3V的上管拆了,公共点2个隔离管G极都为7.4V,正常了

然后打了3V上管波形
这是3V上管的波形,说明3V有工作,虽然自举有点不足。不过不急着换电容。因为5V的上官G极,没出来。

因为3V有动作,5V没动作,我也直接换待机芯片了。换了个51125的(本机图纸的芯片是RT8205E,我接手后芯片是TPS51125)
18脚不一样,个人觉得怪怪的。。不过自己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在换完芯片之后。。还是不能工作,波形一样。不出5V。
继续查条件,EN13脚分压出了3.1V,1跟6脚外面受控PQ405

用了万用表量,2,5脚,瞬间有4.4V这样。。可为什么不出5V波呢?难道芯片坏了?
不急着换,打了3V线性波形正常,下图是线性5V的波形,明显偏低
问题出在这了,5V线性偏低。
想到师兄说过已经换了2个芯片,我也换了一个51125的。我觉得这个芯片不能这样直接换。。。于是决定换回原装的待机芯片(代码 DT=)
在摸了店里的小盒子后,找到了3个。决定跟他拼了
换完了RT8205E之后,打了5V线性
纯5V啊。这下芯片能工作了把!!!
可现实是残酷的。。。5V也是没工作。。
现在我只能重新测量EN跟REF。确定了REF2V与芯片3,4,14脚相通,电压正常后。拆了1.6脚的百K电阻测量,也是正常阻值。
方向转到了PQ405G极。没断线,电压也是瞬间5V。(想不通)
刚好同事给了我一个料版。我就直接换了PQ405,下图

直接打了5V波形。下图
纯正啊。
在打下3V的,下图
66666,本来不举的。电容也没换,看多坚挺。。!!
在料版找了2对上下管CP,换上(最好一对换哦,因为上官挂了,我也担心下管。事实是客户版上的2个下管也挂了一个)
打电感5V后端波形,下图

在打电感3V后端波形,下图

已经正常了!!!!
最后查下不能用的右边USB接口

供电没问题,接口内部插歪了。换个接口就OK
触发开机,测机图

总结,有些图纸上芯片似是通用代换的,其实反而更要注意脚位。条件不足先排条件。

补充内容 (2017-3-20 15:50):

补充内容 (2017-3-20 16:08):
感谢大家的加分支持,关于PQ405的导通与控制关系,已经在37楼补充。谢谢大家的加分鼓励

网友A:
兄弟,pq405的两个g级不可能有高电平吧,那不是把芯片的1,6脚接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pq405的两个g级不可能有高电平吧,那不是把芯片的1,6脚接地了吗

。。类似旁接到地啊,最好是通过百K级电阻,才ON。开启。

网友:
不错,很细心啊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以后日子不好混了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用

网友B:
给你加分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加分了,收藏

感谢。我不是高手,我才出来一个多月,都在拆机子。。有点空就修重症监护室的板子,携手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pq405的两个g级不可能有高电平吧,那不是把芯片的1,6脚接地了吗

我看了下,你是对的。

网友:
高手啊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加分了··很好的示波器教材···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待机好修起来,芯片一换就完事,不行在查下EN就修好,难修起来就像你这样,我遇到难修的也搞不定估计

网友:
又一位高手诞生

网友:
51125好像是不能代用

网友:
这主板就爱坏电容

网友:
这机子可以直接去掉pq405

网友:
总结是芯片坏了的原因吗

网友:
修的很好啊

网友:
刚刚出来就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感谢大家加分支持。今早我将USB接口换好之后,看到了PQ405受控的条件。
因为我是3V有动作了,所以我没去关注这个EN。换管子也是第一反应,现在分析如下
USB料版拆
换好之后OK
顺便查了下1.6脚受控的关系,如图

在看板子上的

继续
可以看出PQ407的D极为高的时候,PQ405的G极为低,则控制1.6脚悬空接电阻。

在来看下PQ407的G极
刚开始PQ407的G级为高,PQ405的G极也为高,在收到EC的第电平BM#之后,PQ405也随之为低。

综上得知,BM#为低电平时,1.6脚才会工作
而我碰巧遇上了3V能工作,5V不工作,最后推敲了PQ405。至此修复OK
抓波不能像我这样接地,拆USB时,临时抓的位置。。接地要好,才好抓

网友:
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过硬啊。

网友:
以后肯定是大神

网友:
牛逼,思路好

网友:
才一个月就这么厉害了

网友C:
楼主51125和8205可以互换的啊,你这个不出5V其时还是PQ405损坏导致的,既然3V已经出来了,而且3V和5V的开启是受控于PQ405,说明G级条件满足,不出电压还是PQ405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打得66的,加分支持、。

网友:
迅维教育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51125和8205可以互换的啊,你这个不出5V其时还是PQ405损坏导致的,既然3V已经出来了,而且3V和5V的开启 ...

应该是,不过考虑到线性5V出来只有4V,芯片本身也是不行的。下次遇到这种类似问题,可以在推敲

网友:
嗯,修好就可以了。积累一点经验也是好的,以后遇到类似的,可以简单点排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挣钱

网友:
我很不喜欢代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有些芯片不要随意代换,只有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代换一下!

网友:
干这行多久了,楼主

网友:
示波器都不怎么用了

网友:
又一个大师即将诞生!!

网友:
你这弯绕的 修好就行 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很是6啊

网友:
技术牛叉,分析到位

网友:
比较心细,修复率高了。赞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很6,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

网友:
高手呀,对电路这么精通,怎么学习呀,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
关注一下 厉害啊 够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