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81Se 进系统死机案例发现很多进水后一样的故障

楼主(2017-03-20):
华硕F81Se 进系统死机案例发现很多进水后出现同样的故障,虽然是很老的机器了,但是前几年经常修到。很多没有找到问题而没有修好。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显卡柱子和显卡容易坏,但是还有另外1个通病就是进水后导致进系统死机,进PE也是一样死机。
这个情况一般是R2142坏或者R2142 到SIS968断线导致EXT_SCI#信号不正常。

网友:
高手啊,这个都能被你发现

网友:
还有北桥还有EC 修的也多。

网友: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感谢,分享加分

网友:
这种信号就比较特殊了,一般维修都不会接触到这类信号,楼主这个经验666.很厉害

网友:
如果是进水  这里会有腐蚀痕迹吗?

网友:
这信号是什么意思 干什么用的?楼主赐教

网友:
简单粗暴还带图  真好

网友:
很少碰见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型有图纸吗

网友:
这图片拍的牛

网友:
真是及时雨    谢谢  完美搞定我现在手上的机器

网友:
这完全是经验啊,,

网友:
简单粗暴。图文并茂

网友:
这图拍的清楚不错

网友:
高手  小小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