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维修一些经典例子

楼主(2017-03-20):
这几天维修经典例子大家分享,第一块ms-7592故障不显示,上电有测试卡有复位不跑马,看来是难搞的东西,测几大供电正常,测pcie ,pci,io两个时钟,内存时钟cpu时钟都正常,测vrmpwrgd ,pwrok两电源信号也正常,内存两条总线供电3.3v也正常,测cpu时钟,pg,复位在都正常,cpu发出第一个命令ads#,要发出首先cpu和北桥频率要一致,接着要看三个信号bsel一致才行阿,设定bsel两种方式cpu和北桥由总线直接上拉,另一种是有cpu到io再从io到北桥来设定频率 cpu到io测io51,52,53脚高,低,高,测io到北桥io54,55,56脚都是高,说明频率不一样,换io修复 第二块ms-7599故障是不认硬盘,我认为一般是四个问题一是桥,二是时钟,三是补偿电阻,四是偶和电容,测时钟100m正常,那么测补偿电阻,主板没有丝印怎样测,这个也难不到我,我找了一块差不多V星主板但是有丝印和电路图对着找,终于找到以图v12脚外面电阻是1k实测200欧,换之正常

网友:
好帖子值得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
修台式机板子没什么动力。

网友:
确实是经典案例,有复位不跑马 不认硬盘都不好修

网友:
这些东西在你们手上,都不是问题,我遇到估计都修不了

网友:
我们这里同行修板30元

网友:
我想知道是不是每个南桥都有SATA偏置电阻?没有图纸是不是就没法查了?

网友:
现在的行情,修台板比修笔记本强,关键是要会秒!

网友:
技术很过硬,不错

网友:
迅维培训出来的真是高手啊,分析很透彻,明白简易

网友:
收30的也是被自己玩烂了 这年代没有个50起步  不   如去上班

网友:
经典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不跑码的修的别致。貌似实地没有讲台板这个流程

网友:
不跑码不都是先刷BIOS然后再说呵呵

网友:
楼主这水平厉害了 有复位不跑马 我只会 刷BIOS 换IO

网友:
修的确实经典!

网友:
修得真好,应该都是信号级别的高手了。

网友:
大神呀,你的理论知识太牛叉了

网友:
楼主的生意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