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各种触摸故障,各位来汇总

楼主(2017-03-20):
我接到一个6P 触摸的M1脚已经处理过。
现象是,一般正常使用,使用过程中会突然出现全部无触摸。
然后按下开关键,再开启开关键,这时候触摸完全恢复正常。

各位帮忙分析是哪里问题。

网友A:
M1 到 屏接口 阻值多少,量过没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一般屏 的事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屏、触摸IC,都要排除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的问题,估计内屏碎角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1 到 屏接口 阻值多少,量过没

这个M1阻止应该是多少呢,怎么判断是M1问题呢

网友:
碰过这种问题,换了触摸座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1阻止应该是多少呢,怎么判断是M1问题呢

400左右。

网友:
只有6p才会有M1的问题。

网友:
我先在的华为荣耀3C四五年了,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触摸突然不行,必须休眠后开启才行

网友:
听你说的很像是屏引起的

网友:
换屏,有惊喜

网友:
把主触摸换了试试

网友:
你在能触摸不熄灭屏幕的时候在屏幕听筒网右边用力按一下。再去触摸屏幕,要是不动基本判定为屏幕内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