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没用显微镜成功飞线M1脚的?

楼主(2017-03-20):
U2401的脚位太小了,一般的漆包线还不能飞,要用特细的,有大神没用显微镜飞线成功的吗?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
新手 不备 齐工具,失败率高还误事,脚踏实地吧。 等 你有足够的维修经验,你就感觉 你发的此帖 是多么 可笑

网友:
好的放大镜应该可以。使用的其它工具没有那么小,看得再小有什么意义呢?烙铁,镊子有那么精细吗?风枪可能好一点。

网友: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那只是努力和时间的问题。

做个连连看,不知道你们的内容,是否相符!

大飞的维修日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2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肯定有啊  这么小 一般人飞线都是用显微镜啊

网友A:
我手的就是手工放大镜

网友:
飞线跟个人眼睛有关系的看得见不用显微镜,一般飞比较细的线有显微镜飞线是最好的。

网友B:
刮点用放大镜,飞线直接飞,不用放大镜什么的,照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点用放大镜,飞线直接飞,不用放大镜什么的,照样过。

膜拜!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的就是手工放大镜

很厉害的说!膜拜

网友:
显微镜是观察分子原子的,谁能在这种级别上进行操作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用显微镜吗?

网友:
修苹果 显微镜是必备的

网友:
用显微镜前提你手不会抖,工具够细

网友:
显微镜飞线补点必备

网友:
好点的放大镜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手工到了就不用 我就不用,两三下就点住了  用放大镜看看 就行了

网友C:
首先呢 你烙铁头子 要选对  其次线要用专业的飞线 比漆包线还细的 或者吸锡线扯开取一根 那个也很细 飞线手感对了 就很简单了 放大镜 显微镜 必备的

网友:
能用适当的工具提高成功率和维修速度的,我还是推荐用工具。没必要折磨自己。

网友:
烙铁头换尖头的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呢 你烙铁头子 要选对  其次线要用专业的飞线 比漆包线还细的 或者吸锡线扯开取一根 那个也很细 飞线手 ...

神仙就是神仙,飞线找吸锡线,果然老道

网友: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