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优雅a300-t33暗屏维修 非通病

楼主(2017-03-20):
如题,客户送修的神舟优雅a300-t33故障现象为暗屏,此机器升压芯片为d6583,是做在主板上面的。定了2个,到货后,换上去,故障依旧。继续查,参考基地的帖子上的d6583的pdf图可知主供电正常,开启3.3正常,调节23脚为0v.抓住了狐狸尾巴,接下来直接从屏供电的mos管飞线到23脚,完美解决

网友:
没有图,最好上一个图

网友:
好 你等等 传了

网友(2017-04-28):
D6538这个升压芯片有没有代用的   比如旧的LED 屏上

网友:
开启是多少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