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3-20):
型号:东芝笔记本,型号L600
问题描述:使用中会突然掉电,掉电后开机可继续使用。
维修史: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故障是笔记本显卡温度80+,经常提示显卡驱动无响应,然后会掉电关机,怀疑是显卡虚焊,加焊显卡后正常工作一月有余,目前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还有一个情况是装Linux系统后CPU风扇一直转,也会出现突然掉电问题。
求大神们指导一二,这个问题该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
L600 掉电好多是BIOS问题,论坛里有

网友:
既然先前搞的是显卡,就继续显卡啊。换一个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如果有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