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客户的b355开机不显示,所有电压都出来了,cpu烫,显卡几乎没有温度。刷了桥的bios。故障依旧。同行有遇到过的吗?
cpu
显卡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最后发现是逆变器问题,你注意下

网友A:
重植显卡试试
我是谁刚刚
不确定是不是显卡,不能直接干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显卡试试
不确定是不是显卡,不能直接干吧

网友:
好了,焊显卡好了,确实是显卡问题。研究很久信号感觉是,焊一下试试,还真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