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240

楼主(2017-03-20):
黑屏点不亮...测核心供电(电感)1.0v正常,测显存供电0V....IC为UP6101BU8 测试 VIN5脚:VCC12V正常, VOUT8脚:PHASE 无输出 ,7脚EN:1.37V信号开启正常

料板找不到UP6101BU8 翻了一遍垃圾堆 找到了UP6101BS8 换上后 显存供电出来了1.89V

下面是修好后的UP6101BU8个引脚电压数据:

BOOT 1脚:13.69V自举升压
UGATE 2脚:3.61V(mos管控制级)上管驱动
GND 3脚:对地
LGATE 4脚: 9.7V 下管驱动
VCC 5脚: 12V 供电脚VIN
FB 6脚:0.8V 反馈脚
COMP/EN 7脚 :1.37V信号开启
PHASE 8脚:1.89V DDR3 OR 1.5VDDR5 VOUT输出 连电杆提供显存供电...

网友:
找不到可用up1503vd代换 .

网友A:
可以这样修 ,我有时候没芯片直接借个电压过去

网友B:
这芯片和RT9214引脚定义一样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和RT9214引脚定义一样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得小改下,RT9214的8脚和7脚之间有个偏置10K以上阻值的电阻,另外BOOT自举也通常是VCC引脚经过一个二极管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修 ,我有时候没芯片直接借个电压过去

有无 时序问题啊?会不会有别的突发情况

网友:
修显卡利润也不行吧

网友C:
2手的显卡全卖光了。。。连自己亮机卡都没了 逼上梁山修个自己用

网友:
上次也没有找到  用6109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手的显卡全卖光了。。。连自己亮机卡都没了 逼上梁山修个自己用

好吧   生意这么好

网友:
本渣渣比较懒吧只要有一块亮机卡在就不修了  这次客户把自己FM1 631上的独立显卡卖了 完了没集成显卡 前天修好了3块 亡羊补牢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1503确实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发的图文并茂 确实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