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tx电源q1 q2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17-03-20):
控制级不接芯片   是同时导通还是怎么导通 ,导通后产生什么电压    300v后面那两个三极管 在散热片上

网友A:
学习一下开关电路工作原理即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开关电路工作原理即可了。

是的 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6orderby%3D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