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粉无数第一次遇到解决不好的三星彩色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7-03-20):
某学校采购的三星CLP-680ND,数量三台,每台打印都或多或少的有色条,全是原装硒鼓没加过粉我拿到机器,估计是硒鼓漏电导致色条,把三个机器的鼓互相更换(比如出现蓝色色条就更换正常的蓝色硒鼓)三台机器拼出了一台正常的机器
纳闷了,怎么原装硒鼓个别粉都还没用完就出现这故障
尝试拆开硒鼓清理下(应该是心里作用,硒鼓很干净没觉得哪里有漏电的可能) 怕是芯片的原因更换了芯片,故障依旧,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经过测试,打印机是没问题的,用4个正常的硒鼓在三台机器打出来都正常,其余的硒鼓就不行

网友A:
刮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板可能有问题。。、

刮板拆出来光亮整洁,也反复拆了几次,都拆的滚瓜烂熟了,还是不行!奇怪奇怪

网友:
这种3000多块的彩激光  出问题也能理解

网友B:
没得看 一看就是鼓芯问题 原装应该不会的啊 是不是给人换了高仿了?  如果原装找客服

网友:
这种激光彩打出了问题真不好搞,拆都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得看 一看就是鼓芯问题 原装应该不会的啊 是不是给人换了高仿了?  如果原装找客服

完全不会,一个原装鼓,刚才都还是好的,我加粉后也出现这个问题,无语了,完全找不到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淘宝歪鼓都要150以上,一般200左右,好坑人的鼓,不赚钱估计都嫌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会,一个原装鼓,刚才都还是好的,我加粉后也出现这个问题,无语了,完全找不到哪里的问题啊!

加粉后啊...客户可以说你弄坏的噢。。郁闷吧。。 你不是有好的吗  把好的鼓芯换取有问题哪里一试就知道了 注意静电啊  现在的天气 静电多

网友:
看看硒鼓和机器的接触点。试试扩大接触点看看

网友:
应该是粉盒没处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