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下这个信号 VR_SVID_ALERT#

楼主(2017-03-20):
   这个VCC_CORE的信号是什么意思 , 是由CPU发给芯片的还是芯片发给CPU的   貌似图纸显示的是CPU发出来的,上面的图纸好像又是发给CPU的  - -, 小白求解下   谢谢

网友A:
发给cpu的,vid信号要有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cpu的,vid信号要有高低电平

我对照好板子量由1V的电压啊

网友:
应该是CPU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