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350P4升级版维修记录闲的没事得来看看

楼主(2017-03-20):
拆掉清理灰尘发现一个大电容怀孕
拆掉 用电容表测试发现电容容量只有几UF  用万用表也不会充放电 所以判断坏了 丢一边先
又发现Q1 Q2 两个管子全部击穿
f1V保险也烧了
电路板上的Q3 是一个7脚方形IC    但是表面炸裂  不知道型号 只能看到开头 是P1  结尾是6  不知道什么型号 谁知道的话 告诉我一下
嗯 先这样 等待更新

有朋友说是P1014AP06

可能是均压电阻 出问题  大电容电压异常  长时间后 导致大电容坏了一个 继而导致Q3  辅助IC烧 的、开关管烧
下一步打算换均压电阻 大电容 2个开关管 1个P1014AP06,,先串上100W灯泡  无短路后上F 保险测试300W是否正常 再进行下一步检查
叫人绝望啊  因为没有配件 只好先放着 打了下DC输出部分的阻值,,,,除了12V 其他都OK  12v黄色线对地为0 我的天,。,

网友A:
我来回答:是P1014AP06  长城电源多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是P1014AP06  长城电源多的很

谢谢大兄弟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哈哈

网友B:
刚刚吃完饭回来  发现均压电阻不对头    棕  绿绿的电阻 应该是 1.5兆欧  但是2个电阻 其中一个正常 另一个阻值很大  先放着 记录下来

网友C:
怎么 不上图呢
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是P1014AP06  长城电源多的很

是的 长城用的比较多 很喜欢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兄弟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哈哈

下一步 准备 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吃完饭回来  发现均压电阻不对头    棕  绿绿的电阻 应该是 1.5兆欧  但是2个电阻 其中一个正常 另一个 ...

这样看 这个的电源 问题在初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刚吃完饭回来  发现均压电阻不对头    棕  绿绿的电阻 应该是 1.5兆欧  但是2个电阻 其中一个正常 另一个 ...

棕  绿绿 应该是150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 不上图呢
好学习下

上图太麻烦了 要手机拍 然后上传到电脑 再截图发  手机渣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太麻烦了 要手机拍 然后上传到电脑 再截图发  手机渣画质

有图片 比较直观
像按这样的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棕  绿绿 应该是150K

我书读的少 你别骗我
  棕是1 红2 橙3黄4绿5
棕 绿绿 是15乘以 10的5次方吧
我拆下来 量的 是1.47M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 准备 做什么呢

有点不想搞了  奶奶的  我发现+12v 短路  我没有那么多芯片代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书读的少 你别骗我
  棕是1 红2 橙3黄4绿5
棕 绿绿 是15乘以 10的5次方吧

不是少说了个 金吧 是四环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想搞了  奶奶的  我发现+12v 短路  我没有那么多芯片代换啊

去料板电源拆一个 12v的整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少说了个 金吧 是四环电阻吧

是啊  棕绿绿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料板电源拆一个 12v的整流管啊

整流管我拆下来测了 没问题   测试貌似正常  红笔接正 黑笔负  两边都是200多

网友:
那不就是1.5M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管我拆下来测了 没问题   测试貌似正常  红笔接正 黑笔负  两边都是200多

那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