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笔记本n56v关不死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7-03-20):
这客户是半年钱在我这换的固态硬盘,用了半年现在是进系统没问题,关机关不死,开关指示灯一直亮着。取下电池和外设(无线网卡、键盘等)问题依旧。进pe也是关不了机说明不是系统问题。二话不说拆开了机器,下一个bios刷上,本以为就解决了。关机后指示灯依旧亮·····
于是想到上次加的固态硬盘是加在光驱托架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马上取出光驱托架,然后直接进pe关机,········指示灯灭了······,用光驱托架上另外的硬盘,也也不能关机。看样子是托架的问题了。
我就纳闷儿了,如果说这托架有问题,也不会半年后才出问题吧?奇葩····
有时候这些问题往往都会忽略最简单的而去拆机搞主板,以后得留个心眼,望同门师兄弟们以后遇到这些类似的问题也仔细想想也一定非得拆机····

网友A:
可以换一下硬盘架子试试,或许硬盘架子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下硬盘架子试试,或许硬盘架子坏了哦

问题就是处在光驱托架上,之前用了半年都是好的。这次坏了导致关不死机的

网友:
跟那应该没关系, 换了一个光驱托架就OK

网友:
修本思路从外设搞起不会走弯路,尤其是有改动的地方

网友:
弄好是春天 弄不好就完了

网友B:
光驱坏会造成死机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坏会造成死机现象

这个光驱去会造成死机,不太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