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充电有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20):
iPhone6 Plus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充电有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接一台iPhone6 Plus,客户描述不知道怎么回事,充电时有显示,但手机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充电都是显示32%。有时还重启。

  【维修过程】

  首先拆机,拆下iPhone6 Plus的主板,测量打值,查找充电时有显示,手机电池充不进电的原因。

  拆下屏蔽罩,先检查充电部分。更换充电管U1401和USB控制管U1700,故障一样,还是手机电池充不进电

  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后来无意中测了一下电池电压,显示是4.2V,说明电是充进去了,那手机电池充不进电应该是电池检测线路的问题。

  测电池接口J2523,发现中间检测脚阻值偏大,后用手机检测软件ZXW查出这个脚是与电感FL2511相通,短接FL2511后,iPhone6 Plus手机电池充不进电故障排除!

显微镜FL2511短接后

FL2511位置

  接屏测试,手机正常充电了。

装回屏蔽罩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网友:
修手机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笔记本上面电感到没见坏的 苹果手机上的电感怎么这么多坏的

网友:
有时候测量电感是通都认为是好的,升压电感和保险电感有点不一样。

网友:
说实话,这个标题错误。能充电电量显示不对。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充电插座上没有电流表。要不充不充电一看表就知道。

网友:
充电 但是电量显示有问题

网友A:
学习学习,修电脑没前途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修电脑没前途了

也不是这样说,电脑利润依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