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G41M-VS3出现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7-03-20):
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所有的PS2接口,USB接口没有供电。
想过是IO,但是IO如果有问题,应该开不了机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你跑下线,看供电是哪里来的,应该是控制供电的小芯片有问题。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详细查一下是哪块芯片控制的!

网友:
一般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跑下供电线路,不就清楚范围了。

网友:
U口没电就跑线,跑不出就接红5V来。

网友:
飞5v供电试试

网友:
还没来得及查,客户不修直接给他换了一块,坏板子也拿走了

网友:
接口没有供电与IO有吗关系?

网友:
直接飞个线上去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IO或者桥出了问题,因为里面是集成电路,分很多功能模块,如果单一模块坏了,是不影响正常开机的。遇到过这种。

网友:
坏板子也拿走了 就没得修了

网友:
测下控制的小管。不行焊下桥

网友:
换板吧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郁闷了————,台板精华贴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