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通病

楼主(2017-03-20):
接到一台DELL N4110 版号:DAV02AMB8F1.开机电流1.2不亮屏。一灰就掉电了。
问题是显卡背面的PU2虚焊。用风枪一吹就好。把BIOS和图纸一并上传。有用的拿去。

dell n4110.rar

网友:
为了下载分,我也回一个!

网友:
这个太容易修了还,还是通病啊

网友:
不是U25的问题吗?

网友:
为了下载分 我也刷一个

网友:
怎么不直接换一个

网友(2017-06-13):
感谢楼主分享,给我们带来的福利

网友:
修过一台!~是开机10秒左右固定掉电!  显卡温度奇高,更换显卡解决!

网友:
为了下载分,俺也回一个

网友:
里面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通病 ,请问你修过几台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本子显卡容易出问题,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