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电流在0.5左右停止不动 无显 不显 通病

楼主(2017-03-20):
Y470 开机电流在0.5左右停止不动  CPU供电无电压  在电源管理芯片95831的右下角 有一个标000欧的电阻 直接飞线到右边两厘米处的电容上19V 即可
如果电流上去后还是不显,看一下屏接口处有一个标000欧的电阻是否断路,上方的电容是否短路,换掉即可!!!

付BIOS

联想 Y470 la-6884p rev1.0 (intel 独显) EC BIOS.zip

联想 Y470 la-6884p rev1.0 (intel 独显) 桥BIOS.zip

网友:
牛 修好了 按LZ 的办法

网友(2017-10-07):
借鉴一下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