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风扇报错

楼主(2017-03-20):
来的时候风扇报错,换风扇一样   ,看论坛说是去掉一个mos管 结果一样 求助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或者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也许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风扇试试,,,,,,,,shuaBIOS

网友:
那就要查温控电路了

网友:
大哥,俏销的告诉你。风扇要换原装的。E49就是风扇问题。换其他的不是原装的达不到转速就报FAN  ERRO.

网友:
可能是温控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