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适配器量一下有电压马上就没有了正常吗

楼主(2017-03-20):
今天修了一个B460开机正常就是系统坏了,接着就做系统做 到一半时突然砰的一声断电了再开怎么也开不了,拆开发现待机芯片下烧了一个洞不过芯片没烧坏,直接处理了以后可以了,正常开机,于是量了一下他的适配器表笔刚放上的时候有电压不过马上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适配器坏了,用适配器还可以正常开机,怕用一会再给待机烧了,现在就是不知道适配器正常不正常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用稳压电源试下嘛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的话,就放心用吧,或者用适配器开机开一天看看还掉电不。这个机器待机芯片旁边腐蚀,还有CPU供电管子,都是通病了,跟电源适配器没关系的。
话说,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不正常,用恒流家电试试

网友A:
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的话,就放心用吧,或者用适配器开机开一天看看还掉电不。这个机器待机芯片旁边腐蚀,还有CPU供电管子,都是通病了,跟电源适配器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的话,就放心用吧,或者用适配器开机开一天看看还掉电不。这个机器待机芯片旁边腐蚀, ...

嗯先试一试就怕在给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