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楼主(2017-03-20):
电流跑到1.5不显示 拆机加焊显卡发现晶体掉了一块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就废了我传个图片大家看一下 现在怀疑显卡是坏的 主板可以充电灯什么的正常

网友:
显示无法上传图片什么鬼

网友:
C:\Users\25424\Desktop

网友:
直接换掉再试吧

网友:
关键客户贵了不维修啊

网友A:
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显卡问题。你可以测屏供电部分EN,如果没有信号过来,就可以肯定是显卡坏了。这是最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显卡问题。你可以测屏供电部分EN,如果没有信号过来,就可以肯定是显卡坏了。这是最可靠 ...

好的 这个显卡就是修好也爱坏

网友B:
晶体掉了一块,什么概念

网友C:
是显卡芯片上面的晶体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卡芯片上面的晶体掉了吗?

掉了一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掉了一块,什么概念

掉了一个脚

网友:
你肯定买到翻新的芯片了!否者晶体玻璃不会破的!

网友D:
这款机器温度太高了  修好了也用不久哇 ,修了几个都这样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温度太高了  修好了也用不久哇 ,修了几个都这样 头疼

对啊  直接 不给他维修了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