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海信a2双屏手机做工如何?海信a2双屏手机拆机教程

楼主(2017-03-20):
海信a2双屏手机做工如何?海信a2双屏手机拆机教程

  海信a2 双屏手机是海尔推出的一款新机,海信a2采用了双屏设计,正面为5.5英寸的1080P AMOLED屏幕,背面为5.2英寸的水墨屏,背部主摄像头像素1600W,前置摄像头像素500W。那么作为一款双屏手机,该机是如何在保证续航的前提下,将厚度控制在9mm之内的呢?做工如何呢?下面让我们通过海信a2 双屏手机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图1

  海信a2 双屏手机拆机方法/步骤:

  海信a2机身四周边框采用的是金属材质,无螺钉设计,接下来拆机可以直接使用吸盘工具。海信a2 双屏手机的指纹识别集成在了侧面的电源按键上,不管我们正反拿起手机,都能方便的进行指纹解锁。

图2

  海信a2双屏手机拆机第一步,首先关机,取下SIM卡。

图3

  随后,利用吸盘工具尝试性吸开玻璃盖板,由于正反面都有屏幕,所以要多加小心,注意观察哪边才是正确的拆机位置。背面的墨水屏很容易便可以掀开一条缝隙,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吸开墨水屏。

图4

  当掀开一道缝隙之后,利用翘片以及撬棒逐渐扩大缝隙。注意内部的元件,不要被撬棒损坏。

图5

图6

  经过努力,终于将海信A2的后置墨水屏掀开。在这里提醒大家自己拆机的时候可以适当加热背屏,这样更容易拆解。

图7

  可以看到,背屏与机身之间隔着一道不锈钢板,可以起到散热,保护屏幕并增加结构强度的作用,而钢板中间的挖空设计。偏上位置贴了石墨散热贴辅助散热。

图8

图9

  在海信a2机身左侧顶部,是墨水屏与机身连接的地方,这里有一块盖板进行保护,先卸去固定盖板的螺丝,断开连接器,分离背屏。

图10

  成功分离。

图11

  卸去海信a2机身四周的24颗固定螺丝,掀开不锈钢盖板。

图12

  在卸下的不锈钢板上,顶部集成了听筒,黑色注塑材质上集成了印刷天线。并且在有连接器的位置附近,都有一颗螺丝进行固定。

图13

  卸去不锈钢板后,主板上的连接器都裸露出来,主板也再没有螺丝固定。

图14

  接下来,先分离底部的扬声器模块,在表面同样设计有印刷天线。

图15

(本文内容来自中关村在线)

网友:
  在海信a2双屏手机扬声器的背部还集成有震动模块,它同扬声器一样采用触点与底部PCB连接。

图16

  接下来,为电路断电,断开海信a2的电池排线。

图17

  卸去主板右侧的屏幕连接器以及同轴线连接点。

图18

  成功分离主板。主板正面均被屏蔽罩保护,而背面则没有屏蔽罩。

图19

  集成在了背部的防滚架上一个个方块格栅就是背部的屏蔽罩。在处理器芯片部位还涂上了散热硅脂。

图20

图21

  卸去海信a2机身正面的金属屏蔽罩

图22

  分离出来的背部1600W像素主摄像头,前置500W像素摄像头特写。

图23

  开始分离电池,海尔a2的电池采用拉胶固定,拉出两条拉胶就可以将电池分离。

图24

  电池容量3000mAh,充电电压4.4v,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图25

  卸去电池后,机身内部的框架特写。

图26

  利用撬棒翘起底部PCB,并断开连接器。

图27

图28

  底部PCB除了数据接口,还有就是麦克风以及连接器。

图29

  撕去连接底部PCB与主板的FPC,此FPC还集成了耳机口,开孔部位也有橡胶垫密封。

图30

图31

  海信a2双屏手机拆机到此结束!附海信a2拆机全家福!

图32

网友:
分离得挺详细的,记得之前有个俄罗斯品牌(中国制造)的手机也是双屏的。
话说,用墨水屏看书也是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