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 pfc是主动pfc吗

楼主(2017-03-20):
在
电路图
上有什么区别呢 我只会看图呜呜 谁能发一个主动与被动的截图啊 不要发
了 分不够了 发个截图把谢谢

网友:
这些资料 很多的 可以搜下

网友:
楼主可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2776-1-1.html

网友:
主动pfc的 只在高端电源里面见到过 平常的电源 有真实的线圈 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主动PFC 有个大MOS 管 和一个大电感 会把 整流后的300V 升压到400V 左右 让电源工作更稳定

网友:
有源就是主动,有源PFC的优点,除了功率因数校正较好外,还有就是可以适应更宽(实际是更低)范围的输入电压,比如原来的无源PFC+半桥电路,只接受180-260V的输入电压,无源换有源,其它不变,它就能接受90-260V的宽范围。所以有人把主动PFC理解为一种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