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0):
接了块还在保修的H81  客户急要 。 只能修了,。  先把基本的测了一下。  发现是没SLP_S3#。  看来是桥的条件不满足。   H81上电条件:RTCVDD。 DSWVRMEN 。 INTVRMEN。 RTCRST。 SRTCRST 。晶振供电。频率32.768KHz 。

发现S_SRTCRST#只有0.3V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S_SRTCRST连到排阻, 排阻2端都有3.3
只能是断线了、

飞线上电OK

网友:
有参考资料处理不触发问题还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A:
能修复就是件幸事。

网友B:
华硕主板不好修!我不喜欢修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复就是件幸事。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不好修!我不喜欢修华硕!

同感! 没图纸 没丝印  超烦

网友:
pch内部的me模块复位

网友:
SRTCRST#导致不触发,修的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很6啊楼主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无缘无故就断线了  醉了

网友:
大品牌就是爱坏  感觉还是映泰比较稳定

网友:
人为搞成断线的吧

网友:
应该不会 没见修过的痕迹

网友:
理论扎实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C:
我不喜欢华硕的主板    我比较喜欢技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华硕的主板    我比较喜欢技嘉的

2选1  我宁愿要华硕  技嘉掉电太烦了!

网友:
有图纸修复几率大

网友:
高手就 是 高手

网友:
楼主多多上图

网友:
多多发帖  让我们 这些小白多学习学习

网友:
飞线不是好方法

网友:
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管它飞不飞线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

网友:
这样的细节都能查到  楼主值得学习

网友D:
  有图纸,真的是好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真的是好羞的

是挺羞的!哈哈

网友E:
分已加,楼主小气哦,不附上点位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已加,楼主小气哦,不附上点位图!

论坛有下载  所以没上传  如果找不到的话私信我  我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有下载  所以没上传  如果找不到的话私信我  我上传

额,好的,谢白!

网友:
这个点位  比较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