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佳B85M-D3V rev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3-20):
技佳B85M-D3V  rev 不定时重启  一脸苦逼——不知道什么下手——

网友A:
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电压,从点亮到重启这段时间,有无升高或者降低。

网友B: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导致,不是的话你换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电压,从点亮到重启这段时间,有无升高或者降低。

一会试下看,放在脚底不小心踩了几下,嘿嘿,不知道挂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导致,不是的话你换桥试试

我去试试看——如果是检测电压那就好办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知道管不管用——刷下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电压,从点亮到重启这段时间,有无升高或者降低。

要很长时间才会重启——现在BIOS检测电压正常的

网友D:
LZ你修好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E:
还踩了几脚  你这是修板吗

网友:
跟以前的P61一样  保修了3次  拿回来还是半小时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很长时间才会重启——现在BIOS检测电压正常的

复位端口看看有无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端口看看有无漏电

怎么查——烧鸡吗

网友F:
最讨厌这种不定时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讨厌这种不定时的故障了

讨厌也得搞啊——不然喝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修好没有,是什么问题

在吗——求B75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修好没有,是什么问题

好像是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20多小时没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导致,不是的话你换桥试试

b75挡62 求指导——,我上次修个H61是SM排阻问题,这个不是了,坑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踩了几脚  你这是修板吗

嘿嘿,板子多了随意扔,一不小心踩到了————我换了个电源好像好了,郁闷,钱也捞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板子多了随意扔,一不小心踩到了————我换了个电源好像好了,郁闷,钱也捞不到

捞不着钱 就在踩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会试下看,放在脚底不小心踩了几下,嘿嘿,不知道挂了没

估计踩坏了

网友C:
好的——正准备换电源

网友:
坑逼啊——要是电源问题杨白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正准备换电源

好吧 你试试吧

网友:
华硕b75挡62咋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烧鸡吗

表笔量复位排针,看看有无会发生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量复位排针,看看有无会发生跳变。

嘿嘿又學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