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开机不跑代码

楼主(2017-03-20):
GA-F2A88XM-DS2开机不跑代码,测CPU电压有,PCIE测复位,时钟都有了。就是不跑代码的。很多小强进来过。。看板

网友A:
楼主你是修好还是没修好?还是说帖子尚未编辑完整?

网友:
换CPU 干桥

网友B:
这是个什么帖子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修好还是没修好?还是说帖子尚未编辑完整?

没写完就发上去了。。晕了

网友:
会不会有点小小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帖子看不懂

还没有写完

网友:
期待LZ精彩后续

网友:
这么久了还没写完?

网友:
搞好了。。。。。这板说起来也奇怪,。。神奇的九赛沟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呵呵好奇怪的板子

网友:
先刷BIOS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呵呵好奇怪的板子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得有点云里雾里。。这会有很多种情况。无从下判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SPD没电。。好奇怪。。竟然会影响跑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PD没电。。好奇怪。。竟然会影响跑代码的

这得看设计啊,SPD没电还能导致主板上电掉电反复重启呢。华擎就喜欢这样。另外SPD没电,至少内存这关肯定是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设计啊,SPD没电还能导致主板上电掉电反复重启呢。华擎就喜欢这样。另外SPD没电,至少内存这关肯定 ...

是啊。。好奇怪。。一拉3.3。。立马跑代码显了

网友:
测一下cpu的复位和PG看看

网友:
SPD没电压会引起不跑马还真是少见

网友D:
竟然是SPD影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SPD影响不跑码
是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