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开机不显维修 花屏

楼主(2017-03-20):
联想Y400 故障:开机不显维修
内存供电IC 烧坏.
花屏是内存坏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而努力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怎么看图 显存也重植过l了

网友:
难道刚开始怀疑显存引起的吗?

网友:
花屏是内存还是显存?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很坑卖的还这么贵

网友:
1111111111111111111111到底哪个坏

网友:
标题不清 你是修的内存条 看你拆显存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MOS管怎么散热。不考虑这个问题吗

网友:
是显存坏吧楼主

网友:
显存拆了还是重置了修好没有

网友:
UV5通病不解释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啊 楼主改把维修过程 怎么一步步排除到内存的写出来

网友:
主办都烧糊了。还能修好,高手

网友:
显存坏了呢。。。。

网友(2018-10-26):
这个机器修的,真的不容易,要是我早放弃了,又是显存又是内存,还漏洞那么多

网友:
上次Y400也是遇到显存坏,没搞好。。。。。。。。。。。。。。。

网友:
换主板完了 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