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 不开机 不充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20):
MINI2 不开机 不充电维修求助!
换了 电源IC ,可以开机,开机会重启蓝屏,换USB管,开机正常,充电没有显示电量,不联接。换了2个电源IC 和USB 管了,这个故障是不是CPU问题,请大家分析看看!!谢谢!!

网友:
尾插 有换过吗?

网友:
好象就是大电源的问题。不过这个大电源巨贵。遇到我都放生了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我修过  一台不 充电是短路了 很烫

网友:
这个是手机吗??????

网友:
刚看一帖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是充电部分的电感坏了,查一下充电接口连接元件

网友:
尾插换了 ,没有大电流,是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