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主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3-20):
         DELL的主板,板号是LA-9104,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故障现象是加电不显,电流就一次跳变,抓内存管理总线,波形就读了一次,刷了BIOS还是一样,如下图;

        既然都读了一下,那么为什么又不过呢,有几种可能,内存的有些条件不足,比如复位,VREF,VTT,还有,内存到CPU的数据线有断线,亦或者PCH坏也会这样,先查一下简单的吧
  测得内存的VREF和VTT正常,如下图

但是没有复位,复位是在读一次SPD,然后PCH发出一个信号给CPU,CPU再发出内存复位,都读一次管理总线了,那查一下这个信号吧,如下图

UC2第4脚没有输出,测得uc2的2脚电压低,如下图

UC2的1脚正常输出,如下图

   果断换掉UC2,然后上电,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来张亮机图

       写完了,··········

 会员796508300鑫豆2023-10-21 09:52

网友:
学习一下  思路清晰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A:
为什么不判断是桥那边拉低 而是芯片这边问题啊 求解

网友:
厉害啊师兄,学习了

网友B:
啊  这样就换了啊    没查D_PWG是不是为高啊??? 这个门电路应该是高高出高的吧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使

网友C:
我也觉得,怎么不是先查PM-DRAM-PWRGOOD, 就直接判断UC2坏了

网友:
应该是UC2漏电了,但是这样子写出来没什么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判断是桥那边拉低 而是芯片这边问题啊 求解

莫非要是你来修你要先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这样就换了啊    没查D_PWG是不是为高啊??? 这个门电路应该是高高出高的吧

没看仔细吧,还是我讲得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怎么不是先查PM-DRAM-PWRGOOD, 就直接判断UC2坏了

怎么都这么说,难道我写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怎么不是先查PM-DRAM-PWRGOOD, 就直接判断UC2坏了

好好看看,   UC2的4脚没输出,2脚为低,这个还不够明显啊,我滴哥,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过硬啊。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信号极维修,高手,赞(((o(*゚▽゚*)o)))

网友:
内存的复位以后要查查了

网友:
这个地方以后可能是个通病了

网友:
技术牛b 加分鼓励了

网友:
楼主就是沙场老将,牛逼哄哄

网友: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通病

网友:
时序很重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