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WIN7滚条死机

楼主(2017-03-20):
这个机器没有NEC大电容  在CPU供电那边加了一个330了还是一样!有时候能进系统 但是一会就死机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应该会好

网友A:
实地的修到这样我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修到这样我也是醉了

你有什么好醉的  Y 哥哥去实地是学手机的!再说了 谁TM告诉你迅维一毕业都是大神 !难道你是~~~~。

该测量的都测量了,没思路干下去  老发个求教帖子 还遇到喷子了!

网友:
用U盘进PE 试一下!或者换个U 试一下!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 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D:
换啊,加有哦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 你的修好了没有

还没修好!你要修出来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啊,加有哦什么用

换铝壳电容还是330的钽电容啊!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没有 ?

网友E:
把大电容拆了,改330上去,有的大电容滤波基本失效,加一个没有用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坏了,用U启动进一下

网友:
原来的那一大块电容要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大电容拆了,改330上去,有的大电容滤波基本失效,加一个没有用

没有大电容 麻烦先看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大电容 麻烦先看文字

查查硬盘,内存,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好醉的  Y 哥哥去实地是学手机的!再说了 谁TM告诉你迅维一毕业都是大神 !难道你是~~~~。

该 ...

说的好!!!

网友:
先排除一下外设,光驱硬盘 键盘 鼠标这些都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好!你要修出来说下!

我价格报高了      人家不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