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擎b95m-dgs rev 1.01

楼主(2017-03-20):
好板备份,rt809f      绝逼能用,放心下载

asrock b95m-dgs r1.01W25Q32_20170320_152914.rar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b95是b85的升级版啊

网友:
反复上电掉电

网友:
嘿嘿——,反正就是乱肛——能显就行

网友A:
华擎就是喜欢乱写  把贴纸撕了 下面就是85   以前一次别人拿来华擎H71都没有听过  把贴的撕了  下面就是H6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就是喜欢乱写  把贴纸撕了 下面就是85   以前一次别人拿来华擎H71都没有听过  把贴的撕了  下面就是H61

对,还有什么H91,其实就是H81,更要命的是什么960GM-FX板子,其实是AMD的760G+SB710的芯片组,太会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就是喜欢乱写  把贴纸撕了 下面就是85   以前一次别人拿来华擎H71都没有听过  把贴的撕了  下面就是H61

嘿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组,反正到手就是乱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还有什么H91,其实就是H81,更要命的是什么960GM-FX板子,其实是AMD的760G+SB710的芯片组,太会吹了 ...

华擎H61的板子不是很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擎H61的板子不是很好修

刚开始确实不好修,弄清楚门道了就好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确实不好修,弄清楚门道了就好修了。

PCI-E接口不能用,要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I-E接口不能用,要怎么修

简单啊,查PCI-E的时钟,复位信号点是否正常,测3V,12V,供电是否存在,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是连CPU座子的,上个CPU上去,看看精密耦合电容一端对地阻值是否完全一致。测测精密电容的容值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查PCI-E的时钟,复位信号点是否正常,测3V,12V,供电是否存在,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 ...

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查PCI-E的时钟,复位信号点是否正常,测3V,12V,供电是否存在,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 ...

时钟,复位——3V 12 V都有——,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查PCI-E的时钟,复位信号点是否正常,测3V,12V,供电是否存在,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 ...

七彩虹A55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查PCI-E的时钟,复位信号点是否正常,测3V,12V,供电是否存在,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 ...

藕合电容对地值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藕合电容对地值一样,

容值检测了没有?另外到CPU的一端全部都线否?CPU的PCI-E控制器能否确定正常?显卡能否被CPU点亮等等。因素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值检测了没有?另外到CPU的一端全部都线否?CPU的PCI-E控制器能否确定正常?显卡能否被CPU点亮等等。因 ...

咯,光看着就头晕————,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