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q45mk BIOS无法保存,卡重启!

楼主(2017-03-20):
联想Q45-mtq45mk 板子之前都好好的,上周换了一下CMOS电池,所有配置丢失,然后进BIOS设置Startup,保存退出后,板子无法重启,必须按重启键硬重启。但是硬重启后之前所有关于启动盘的设置全部丢失,系统提示 System security unauthorized CMOS change detected, 求大神赐教,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求大侠帮忙啊!

网友:
CMOS电池座子好好看看。

网友A:
联想国外支持页面给出的办法是升级BIOS。
你先备份下BIOS,刷个新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国外支持页面给出的办法是升级BIOS。
你先备份下BIOS,刷个新的看看

大侠,有那个支持页面的网址吗?我去瞅瞅

O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有那个支持页面的网址吗?我去瞅瞅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zh/solutions/ht0014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zh/solutions/ht001433

看懂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还望大侠赐教,现在我的BIOS没办法修改启动项,可用启动项里面除了软盘,其他都不行,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光盘或者U盘加载更新BIOS吗?

O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还望大侠赐教,现在我的BIOS没办法修改启动项,可用启动项里面除了软盘,其他都 ...

上编程器啊

网友:
好吧,看来只能编程器了,这款板子的CMOS能在线烧吗?还是得把芯片卸下来?

网友:
小电池有电没

网友:
电池是刚换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