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电流80~100来会跳动

楼主(2017-03-20):
收到一台摔过不开机的小六,夹电按开机键后电流在80到100来回的摆动。查了供电正常,难道是cpu虚焊了?

网友:
果然是cpu,压着就能开机。

网友:
摔的 cpu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盖虚焊了。重植

网友:
手工不行,不能单独处理上盖,整个都拆了重装。

网友:
6 焊盘不好弄

网友:
手工不好还是放弃吧 cpu不好搞可以找个cpu夹子夹住应该可以用

网友:
压一下U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