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J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7-03-20):
我有爱华硕 FX50J的I5机子,机子能正常开机点亮。进不了PE安装系统,只能手动GOST系统,能正常GOST完系统,不能正常启动系统,有时报错 蓝屏 重启,大师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指点下

网友:
CPU  内存都是集成的,内存用软件检测过没问题,硬盘换过。主板BIOS也换过还是不能安装,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
这里把ASUS FX50J的BIOS程序发上,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决对OK

网友:
安装板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