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3代换ALC662

楼主(2017-03-20):
主板型号昂达N61无声音,设备管理器上也看不到声卡,进bios设置里面一样看不到声音设备。不废话,因为手头没有ALC662,一堆料板上883,887,搜了一下看网上有说能代换有说不能代换。死马当活马医,换上后发现未知新硬件,用自由天空的驱动包安装,正确识别出883。插上耳机,声音出来了。事实证明可以代换。第一次发帖,有点啰嗦,见谅

网友:
只有试过才知道,我还没这样试过一般都是用原型号

网友:
到底行不行,只有自己替换了才知道,网上也是人云亦云的多。

网友:
声卡  网卡 这些代喊换 即使不能代换也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
已代换成功,芯片工作一切正常,试机一天,交付客户使用

网友:
alc系列声卡有个代换表
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了
很多可以通过更改外围元件参数来代换
不过我感觉代换参数然后换芯片也是个麻烦

网友:
ALC883代换ALC662成功!记住这个就行了。

网友:
网卡代换过 看看图纸 引脚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