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老师们如何能让模拟球机转起来

楼主(2017-03-20):
客户拿来个二手球机,没有说明书,如何能知道地址位,协议,波特率。
RS485分A、B,球机的控制线是白和绿,那是不是A对绿线,B对白线。

网友:
百度搜索!

网友:
去百度看看,有没有这种说明书。

网友:
期待你   解决问题 然后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有手持监控的维修仪  就可以方便多了  好像几百一台 维修监控很方便

网友:
没弄过这玩意,一窍不通

网友:
一般球机常用 的协议和波特率就那几个,你可以挨个测试下,如果你要有台工程宝就好办了

网友:
电源接了么?

网友A:
问题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8个拨码开关,哪几个是协议,哪几个是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8个拨码开关,哪几个是协议,哪几个是波特率。

挨个试一下,球机就那么几个协议,挨个应该可以试出来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没搞过这个

网友B:
球机??什么东西 没见过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机??什么东西 没见过干嘛用的

监控用的,我以前厂做过,但不准流出资料

网友:
地址看你自己拨多少是多少  至于协议 和波特率 你看什么牌子的 查一下    如果查不到只能一个个试  看你的录像机好像很新是通用的  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忙回复,试出来了,

地址1,协议2400,波特率PELCOD

网友:
一般 如果亮的话 屏幕上会有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