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开机掉电 不是显卡 BIOS 是电阻导致

楼主(2017-03-20):
型号:联想Y460 故障:开机掉电
分析: 不是显卡 BIOS
发现:是电阻导致

网友:
电阻氧化了吗

网友:
什么作用的电阻?

网友:
进水腐蚀  ? 二级转换电压没出吗 ?

网友:
这机风扇下面容易断线也是会掉电

网友:
分析一下啊,具体什么现象啊

网友:
楼主贴发的有点云里雾里的赶脚

网友:
是么信号?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吧  说具体点 你这个估计是偶然的  氧化活着是 进水腐蚀吧  这种帖子 是不是有点占用论坛空间的嫌疑啊

网友:
楼主你这是发的什么帖子啊?啥都没说明一下???

网友:
没错,表示看不清

支持 反对

网友:
发出来的东西还要大家来猜也

网友:
那个电阻是哪里的,标出来最好了

网友:
最恨你这说半句话的人,最起码标注一下哪个电阻什么原因吧。

网友:
就这样?这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温控里面的电阻啊?

网友:
楼主你要是配张图纸会更好 至少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帖子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网友:
看不清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