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密767碎纸机电路图

楼主(2017-03-20):
从仓库里翻出一台碎尸机,型号:晶密767
故障现象:不通电,
拆开发现:微动开关接触不良,同时发现一个齿轮掉了两颗牙,这个齿轮翻遍某宝都没有发现,再考虑到这个机器已经使用超过10年了,作报废处理。

这个齿轮掉了两个牙,这个轮,半径5.5cm,外40个牙,内9个牙。

微动开关,s1,把机器放到纸篓上以后,常开点闭合。

光感元件。

控制板。

手绘的电路图

hd74hc04资料。

原理分析。
微动开关,s1闭合,打开开关 s2,指示灯和红外二极管发光,
在无纸的情况下,光感元件受d2的光照射,程低阻状态。Q1导通,Q2,q3截止。hd74hc04的8脚,12脚输出低电平,q7,q6截止。继电器k1,k2线圈中无电流通过,k1,k2的常开触点断开。
当放入纸张时,阻断的d2对d3的照射。D3程高阻状态,Q1截止,Q2,q3导通。hd74hc04的12脚输出高电平,同时8脚被锁定为低电平,Q7导通,继电器k2吸合,电机工作。
当卡纸时,由于电流过大,使光耦导通,hd74hc04的8脚输出高电平,12脚锁定为低电平,q6导通,继电器k1吸合,电机反转退纸,大概1-2秒钟。

网友:
损坏的齿轮

微动开关。

控制板

电路图

芯片资料

网友A:
跑线路制图,下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制图,下功夫了。

绘个电路图留着备用

网友A:
采用单相交流电机力矩够大?要是整流子交,直流电机应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单相交流电机力矩够大?要是整流子交,直流电机应好些吧。

电机确实没劲,用手都可以捏住。

网友:
技多不压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