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y460 进系统掉电 不是u2问题 不是传统通病的通病

楼主(2017-03-20):
公司送来的进系统掉电散热已经被上家处理过了
也不是u2的问题   显卡已断过
论坛搜一搜  一大把,有用的没多少
上重点

风扇控制芯片u48的q41  三脚mb_data 电压2.24 v 一脚2.8v
q40 mb_clk 三个脚电压一样3.3v
q41电压不正常

拆掉q41  3脚仍然2.4v
3脚通ec 和u45 温控芯片
直接温控芯片换掉 q41的三个脚的电压也恢复正常了

机器修复
温控芯片导致的进系统掉电

特此备注 供修友参考

网友:
这机器不是传统通病的经验。谢谢分享,以后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U2  是显存吗??

网友:
言简意赅,能详细点更好!

网友:
开关上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