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手中有一个联想G50-70,加电掉电求助大师们

楼主(2017-03-20):
我的机器加电到0.2左右掉电,反复加电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原因,求助大神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写一个BIOS,看看不就知道。

网友:
好机器啊  按常规方法处理可能好,只能一个一个试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这像是缺电压啊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