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3-20):
接到一块映泰A780L3B3主板上电无复位。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简单测了CPU时钟0.4V左右,CPU时钟也有了。那么桥要收到一个PG以后,桥才会发出复位\

SB_PWRGD要想正常为高电平,那么AQ5的A,K脚必须为高电平,这个一个是SLP_S3#  一个是直接连到复位脚。都有电压。直接测Q83的B脚为0V,已经拉低。
再测RN91的5脚0.4V这样  。6脚为3.3V。直接在料板上找一个822排阻换上。顺利跑码。

网友A:
原来映泰也有822的问题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加分了,希望会遇到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映泰也有822的问题

不是822电阻,是一个10K的排阻。懒得找了。直接上822

网友:
图纸论坛有

网友:
映泰的103排阻也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迅维教育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822电阻,是一个10K的排阻。懒得找了。直接上822

谢谢提醒,不过映泰103排阻确实容易坏

网友:
10k.的用822换啊

网友:
楼主好强呀,这都能找到

网友:
楼主,对不起,我有个疑问,我对电路的分析是这样的,你看对不对:
正常的电路应该是+3.3V-DUAL一路经过RN91的4、3脚之间的电阻分压后给Q64的C极提供电压和延时送给Q83的B极电压,Q64由于PWRGD-PS信号在B极加压,等到C极来了电压Q64于Q83先导通,将经过RN91的1、2脚延时到达Q83的B极电压拉低,使得Q83截止,保证+3.3V-DUAL另一路经过RN91的6、5脚产生的SB_PWRGD信号维持在高电平。

也就是说SB_PWRGD这个信号是由+3.3V_dual通过RN91的6、5脚得到的,对不?

我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判断,如果SB_PWRGD信号电压偏低,说明Q83有可能导通,也就是RN91的8、7脚阻值变大导致Q64导通程度变弱或不导通吧?

请问我的想法哪里有问题么?

网友:
10跟8.2都差不多  装上去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