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同行送修的大短路!

楼主(2017-03-20):
此机器是同行送修的,拿来时发现还掉了一个二极管,可能是同行拆掉的,不管那么多了,按照师傅所讲,先静态测量公共点及各大电感阻值,不量不知道,刚测到公共点就发现问题了,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30欧,再测其他电感,发现CPU电感的对地阻值很接近公共点,为31欧,只多了1欧,师傅之前讲分组供电的时候讲过这种公共点大短路的维修,就要找与之相近的阻值电感,如果有相近的,大部分都是电感对应的上管击穿或软击穿导致,如果没有相近的,一般都是电容损坏导致,于是二话不说,拆掉上管,用万用表测DS之间的正反向阻值均为001,说明已损坏,

还有一种判断方法,就是去掉CPU,再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161欧,而CPU电感对地阻值仍然是多了1欧,162欧,

那就更加说明上管击穿导致,更换同电路的mos管后,阻值恢复正常,

将同行拆掉的二极管装上去上电测试一切正常,这种公共点大短路的按照师傅所传授的独门绝技瞬间秒杀,无需看电路图,整个维修过程只有几分钟,而同行却修了半天还拆掉了个二极管,还是一头雾水,所以要掌握方法很重要!

网友:
大短路捡钱啊

网友:
学习了,也算个秘诀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恩,我一般见识烧鸡大法

网友:
经验技巧瞬间秒杀,增长知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也算个秘决啊。

哈哈,掌握这个方法以后遇到大短的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一般见识烧鸡大法

如果是电容短的就烧鸡了,这种有电感对地阻值相近的就不用烧了,静态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同行是卖电脑的吧

网友:
cpu供电上管短没烧u吧?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修的漂亮,点个站

网友C:
你是描述错了还是你师父错了 接近公共点值的电感就软击穿 没道理的
直接红表接公共点 黑表打电感不就知道了吗?晕

网友:
最好修就是19V短路    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描述错了还是你师父错了 接近公共点值的电感就软击穿 没道理的
直接红表接公共点 黑表打电感不就知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好好分析下电路吧

网友:
大短路就是送钱啊

网友:
像这种上管击穿的故障有几率 烧CPU  的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经常有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讲得好细啊

网友:
维修不容易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