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DELL N4010显卡216-0772000可用216-0774007代换

楼主(2017-03-20):
接到一台N4010上电8声短响,不用说,肯定是显卡。热风枪加热一下,故障依旧。
手上没有216-0772000,差了一下拿货价格也挺贵的,逛了一圈论坛,看到有人用216-0774007替换过,但是机器不一样,想说就试试吧。
一换上马上亮机,发个帖出来个大家作个参考。

原显卡型号是5650显存1G,换完之后型号变为5470显存也降为512M了。

网友:
改个集显也方便啊

网友:
集显更方便

网友:
你们这些人啊,这样也可以代换ATI,

网友:
太好了  好像216-0772000比较容易坏   216-0774007不易坏

网友:
论坛就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显存缩水为一半客户也愿意?

网友:
216-0772000比较容易坏   216-0774007不易坏

网友:
换成这样还不如直接改集成了,稳定!

网友:
顶你,是个好经验。。。5650的显卡比5470的贵多了。。。又是老机器,报完价很多客户不修。。。这下可以节省点成本了

网友A:
  今天我也测试了楼主所说的显卡芯片的代换,有不同的结果,我维修的笔记本型号也是DELL N4010,原机的显卡芯片是216-0772000,我也是用216-0754007芯片来代换的!结果焊接结束后,装机测试的确可以显示,但是安装上显卡芯片驱动后重启电脑就是黑屏,如果进入安全模式就可以显示,我没有刷新BIOS,不知道楼主是否刷了BIOS  ?另外你的笔记本用了代换的显卡芯片之后能够正常的进入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测试了楼主所说的显卡芯片的代换,有不同的结果,我维修的笔记本型号也是DELL N4010,原机的显卡 ...

不用刷BIOS,一切正常。系统也不用重装,只需要重新打驱动而已。我这两天又换了一台DELL N5010,原机一样是216-0772000,一样用216-0774007代换,没遇到任何问题。你这个情况可能是芯片问题,也可能是芯片没有焊好。之前换的是N4010,前天换了一台N5010,都是芯片贴上去,亮机打个驱动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测试了楼主所说的显卡芯片的代换,有不同的结果,我维修的笔记本型号也是DELL N4010,原机的显卡 ...

进系统黑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驱动不对。以前遇到不少机器,驱动要再官网找最旧的驱动,如果是GHOST自带的,或者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之前安装驱动,就会导致进系统黑屏。你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我的216-0774007芯片是全新的,如果没驱动显卡 只能显示840X680的分辨率(来原来机器的系统里),但是驱动显卡之后提示需要重新启动电脑才能正常显示,重新启动之后,WIN7的四色旗 还是正常的,马上要显示桌面了先黑屏一会的时候就不再亮机了,即使过10分钟也是那样始终是黑屏状态,以前修SONY笔记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能用原厂的显卡驱动了,重新做系统 系统自己会识别是什么显卡然后再给与相应的显卡驱动程序,重启就会正常显示! 可是这次 我用这个216-0774007芯片代换216-0772000芯片之后,重新做了系统(让系统自己来驱动显卡芯片),还是老样子,但是貌似还不如先前的老系统了, 因为在系统第三次启动的时候是不能显示的 ,也就不能正常成功的做完系统了!即使进安全模式也不行,显示没有完全安装好系统,提示让进正常模式继续安装系统,到了正常模式就黑屏!

网友A:
    这种DELL N4010笔记本是否有两种不同版本的主板? 碰巧我这款板子不能用替换的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DELL N4010笔记本是否有两种不同版本的主板? 碰巧我这款板子不能用替换的显卡芯片?

芯片代换这种事情也不是100%能行的,只是方便手头上没原型号芯片的时候代换,当然也是为了多少降低一点成本。你这个情况我个人猜测比较有可能是驱动问题,系统重新做试试。再不行就只用原型号的芯片了。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这样显卡会有大批会坏